楼主(2010-10-09):
现微机市场电脑大都没RS-232接口,PLC编程电缆都有USB接口的吗?如何转换?
沙漠中的绿草

网友A:
松下的PLC用USB接口,
还有其它个别的产品也是用USB接口。
你可以用转接线把电脑USB接口转换成RS232。

网友B:
去市场买个USB转RS-232接口很好买

网友C:
现在很多编程电缆都有USB接口的,直接买来用就行了。

网友D:
去市场买个USB转RS-232接口,要80元左右的,带plc去试下咯

网友E:
USB转RS-232接口

网友F:
直接买就可以了,

网友G:
直接买USB的编程电缆或USN转RS-232接口的接头很便宜的60元就行了

网友H:
你可以用转接线把电脑USB接口转换成RS232。50

网友I:
在GX编程软件写梯形图时,定时器T为什么无法写进输出里呢?请教高手

网友J:
现在很多电脑为了实现体积小,重量轻都取消串口和并口了,但是很多PLC或者其他设备还是有需要串口和并口的.解决办法有买个PCMA转换成并口或者串口的转换卡,可以实现和电脑自带串口和并口一样的功能,但是可能要1000-2000多,比较贵,最经济的就是买个USB转232的转换线,这个比较便宜,从10多块钱到300多等不同,好的有台湾的摩莎,OMRON也有做CS1W-CIF31 ,这些都属高档的,带指示灯显示,并且是光电隔离型的.中档的有力特的ZE400等可能要100以下,淘宝的有的报价40多,但是真假就不晓得.还有些杂牌子更便宜,但是不建议使用.坏的也快.
目前很多PLC都可以使用普通的USB线编程了,速度也比串口快很多,以后串口应该有被取代的可能,PLC编程线也有统一的可能
以上个人观点,具体楼主自己斟酌.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K:
不太好用
教学

网友L:
我的电脑也没有RS232 我买了根USB转RS232的20大洋 用了一年了 很稳定

网友M:
买一带RS232接口的老笔记本多好,600-700元,二手电脑市场多的很,不想用了在卖,也赔不了多少钱

网友N:
USB转RS-232转接卡

网友O:
买USB转串口,或直接买USB口的编程电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