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经由变送器进PLC还要进行调理吗?

楼主(2010-10-09):
问一个很菜的问题。。。
我用PLC300采集多个传感器信号,传感器配变送器,之后信号进PLC还要进行其他的信号调理吗,比如滤波等等。。。期待大虾的回答,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啊,不一定的哦

楼主:
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点啊,我采集温度、压力、液位、振动信号,那还要进行调理吗?

网友B:
滤波???既然有变送器,那肯定是选择可以转换成S7-300能直接接收的信号类型,(比如说是电压信号,或电流信号),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滤波了,接到相应的模块上,程序直接把采集的数据做相应的换算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要看你精度的要求,200里有对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滤波的设置,一般采集上来的信号都会有误差,如果传感器自带显示表头最好找专业的人来校准、调零,这样你采集的信号才能保证误差最小。

网友D:
变送器就是把不规则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的常用的电信号,如4-20MA 0-10V等一般有变送器就不怎么需要其他的了,不过滤波时间等等还是要根据你模块的需要来设置,具体的你可以在选定变送器以及PLC模块的时候合理搭配好.个人观点.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E:
看是什么变送器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点,感激不尽。。。

网友F:
一般不需要了,如果测量的仪表仪器自带信息处理电路就OK了!PLC一般是接收0~10V或4~20MA模拟量,数字量就是数字量...不用加工了.

网友G:
在可以接受的波动范围之内,就没有太多必要。

网友H:
具体问题具体对待。要知道信号并不存在标准的电压/电流等级。如0-5V的实际值可能是0.5-4.9V。这时你刚好需要使用下限值,则需要在程序上进行适当的“调理”,才能达到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