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 MR-E-A MR-E-AG有什么区别呢

楼主(2010-10-09):
三菱伺服放大器 MR-E-A 和 MR-E-AG有什么区别呢

楼主:
一天了 还没人 自己先顶个

网友A(2011-08-22):
-A 是通过脉冲量来控制,-AG 可以兼容模拟量输入控制。但是MR-E,用脉冲量控制,那么伺服放大器只能采用位置控制模式!

网友B:
唉!
ME-J2S跟MR-J32种系列的伺服都支持速度,位置,力矩3种模式的任意2种!
而MR-E是简易型的伺服!把上面说的3个功能拆分在2个型号里实现了!
-A的可以做位置控制!多段速,
-AG是电位器调速,电位器调转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