切料机电路图

楼主(2010-10-09):
求一个简单的液压切料机电路图,越简单越好。邮箱:
WLJ721012@139.COM
谢谢了。
工控组态

网友A:
你要自己做电箱是吗?你把控制要求说具体点,我可以画给你!

楼主:
是的。原来的型号是:660型单刀切胶机。一台电机,两个DC24V电磁阀,一台油泵,两个行程开关。以前的一台旧设备但控制线路都没有了。原理是:电机带动油泵,开关控制 刀片上下运功,切材料的。
多谢你了。

网友B:
单台电机控制裁切头上下往复运动,两个DC24V电磁阀不知道是什么类型油压电磁阀,
行程开关控制上下方向,很简单的电路。。。随便找个机床控制图参考下就能行。
教学

网友C:
应该是电机带动油泵,电磁阀控制油缸带动刀片,行程开关控制电磁阀
互相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