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找高手,,

楼主(2010-10-09):
请问前辈们;[MOV H0001 D201] 是什么意思,,,,谢谢。。

网友A:
[MOV H0001 D201] 就是把十六进制数H0001存放到D201中,也就是 说把 1 放在D201中

网友B:
说把1 放D201
饿米豆腐

楼主:
谢谢,,,楼上的前辈们,,

网友C:
把十六进制数1存放到字D201中

楼主:
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, ,[MOM H000D D25] 还请指教。。。。

网友D:
[MOM H000D D25] 是把十六进制的D放入寄存器D25里面,D转换为十进制是13

网友E:
把十六进制数1,传送到寄存器D201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