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09):
请问诸位师傅,ADP6.5和海泰克PWS6500或其他型号的触摸屏通讯下载程序时,触摸屏和软件要如何设置呢?为什么老是出现“通讯口打开失败”字样。

网友A:
下载时选择设置你的通讯端口,波特率等参数,还要选择屏的通讯端口,屏的背面的拨码开关需要选择正确。
重要一点,并不是所有的USB--COM线都是可以用在工业方面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刘建强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下载时选择设置你的通讯端口,波特率等参数,还要选择屏的通讯端口,屏的背面的拨码开关需要选择正确。
    重要一点,并不是所有的USB--COM线都是可以用在工业方面的。

    我用的是市场上买的专用海泰克通讯线,初次使用海泰克触摸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    我用的是市场上买的专用海泰克通讯线,初次使用海泰克触摸屏。

    那根线可以自己做的,只是自己买两个插头就行。

网友B:
    我可以帮你解决    董怀历1351038741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可以帮你解决    董怀历13510387416

    联系业务是吗?

网友C:
    可能还是通讯端口没有选择好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!已经解决,是通讯线有问题。

楼主:
    照图做了一条下载线还是不行,不解!

网友D:
    海泰克的不好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