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ROFACE请教各位大侠

楼主(2010-10-09):
请问我自己做的proface软件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有些开关没有反应呢?我的PLC没有和触摸屏连线的,会有影响吗?

网友A:
当然会有影响。你没用PLC与之连线,上电后,触摸屏优先执行通讯命令,如果没有通讯上,基本无法操作。
下载积分:+2(zyfzxh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当然会有影响。你没用PLC与之连线,上电后,触摸屏优先执行通讯命令,如果没有通讯上,基本无法操作。
樓上正解,若沒有連接PLC,會一直有通訊異常的錯誤訊息提示,本身人機就是要搭配PLC才能發揮它的作用

网友C:
不然就去兩端裝藍芽裝置吧
這樣子看起來也是"沒線"

网友D(2010-11-10):
没有连接话指示灯和内存值无法SHOW出来的

网友E:
没有连线应该会报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