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自由通讯

楼主(2010-10-09):
最近客户要求做一个测试仪表,仪表的数据要求能够存在PLC里,以供随时打印,但是那西铁城的仪表没有协议,只有一个RS232通讯口,看了半天看不懂它的格式,只知道可以用通讯完成,但是小弟没做过无从下手,请各位大侠给点思路,请看图,我的PLC是AB-5000的,各位大侠可以用自己最熟的PLC来做个例子给小弟参考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A:
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根据手册说明,与仪表进行通讯,测试通讯帧,,确定无误后再根据格式写程序,AB-5000的做数据计算还是很方便的。
下载积分:+3(xqx666) 热心助人

楼主(2010-11-16):
问题已经解决,直接把4脚RTS, 6脚CTS相接就行。
下载积分:+5(ymmfa) 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