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开关可以实现计米吗?

楼主(2010-10-10):
现在有1套拉线机!我想用光电开关来实现,不知道可不可以!应该怎么样做?

网友A:
MCGS现在有1套拉线机!我想用光电开关来实现,不知道可不可以!应该怎么样做?

网友B:
把开关拉到你要的长度那里,注意光电开关的感应距离,选择距离长一些的

网友C:
可以是可以,但是不够准确。比如说你在1米处放了一个光电,当光电得电一次证明有1米长,那如果还没到光电感应的位置时,机器停止了,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材料出来多长了。
建议最好使用旋编来计长度。

网友D:
拉丝机不用这种方法检测吗?
铜丝经过测速轮(带多个孔),光电开关对准测速轮就可以了。。
这个比编码器方便多了
至于误差,一卷丝好几万米 误差个1/2米不算什么了

网友E:
如果你要更好的效果!我建议你用光迁放大器做!可以调距离!方便!
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!

网友F:
可以,看精度要求

网友G:
可以啊 许多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H:
这么粗糙的计量方式啊

网友I:
完全可以! 为了提高精度可以安装在电机轴上,具体计算方法加我QQ6758466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