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PLC如何在编程的时候如何禁止某个输入点的输入状态

楼主(2010-10-10):
请教各位大师,三菱FX2NPLC如何在编程的时候如何禁止某个输入点的输入状态。

网友A:
串联一个M8000的b接点
LD X0
ANI M8000
OUT M0
END
这样的话,M0一直不得电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在PLC正常工作的时候,有些X端子用一下,然后可能需要停止用一会。我想直接修改PLC内部的功能,禁止个别端子的工作状态。

网友B(2010-11-30):
还没听说过

网友C:
你好,你的问题表述的不是很清楚

网友D:
-[X6]-------(M0)-
直接把X6的工作转给M0就可以了,M0好控制。
如果是改程序,你可以做软元件替换,先把X6换成M0

网友E:
楼上正解,这样最好

网友F:
就是啊,转换成软的就可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