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0):
请问大家,我把220v/36的变压器输入与输出接反了,保险被烧断了,为什么后面36v的步进点击驱动器也会烧掉啊

网友A:
因为你给36伏端加了220伏,电压提高了6倍。那么220伏端也提高6倍等于1320伏。在保险被烧断的瞬间,你给
驱动器加了1320伏的电压,能不烧掉吗。

网友B:
太有才了,,把变压器当升压器用。幸好只是一个小步进电机而已,损失不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因为你给36伏端加了220伏,电压提高了6倍。那么220伏端也提高6倍等于1320伏。在保险被烧断的瞬间,你给
驱动器加了1320伏的电压,能不烧掉吗。

正解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因为你给36伏端加了220伏,电压提高了6倍。那么220伏端也提高6倍等于1320伏。在保险被烧断的瞬间,你给
驱动器加了1320伏的电压,能不烧掉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