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0):
电脑怎么跟台达变频器VFD015M21A通信不成功是什么原因?
显示信息为:你选择的通讯埠不存在,请确认通讯埠代码是否正确!

硬件连接,使用USB转RS485,型号为捷瑞2201A,与电脑连接后,经测量2201A的A,B端口,A为+,B为-,所以A端口接变频器的4(SG+),B端口接变频器的3(SG-)。

开始是手动设置,变频器设置:P88,通讯地址,01;  P89通讯传输速度,01(9600);P92,通讯数据格式,MODBUS ASCII ,数据格式《7,N,2》这样无法通讯,改用过自动也是无法通讯,
谢谢指教!

网友A:
1、选择合适的通讯口,到设备管理器里去看一下,你的USB转485在电脑的端口编号
2、选择“自动测试”
3、选择“连接测试”
正常这样操作就能通讯上。我都是这样通讯的。我的软件版本是VFDSoft 1.30
如果你还是通讯不上的话,那就是你那USB转485不可靠,再换一个试试。我自己用的是RS232转RS485
如果你电脑没有串口,可以买一条力特的USB转串口,价格在70左右。我自己也用这条线。

楼主:
呵呵,是这样的?经过检查是USB转RS485转换器有问题!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