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只能朝一个方向转
wimpire

楼主(2010-10-10):
三菱伺服电机只能朝一个方向转,返回不了,该如何查,A1SD71 定位模块
系统原本是可以正反转的 梯形图读当前值有变化,电机就是不动

网友A:
首先你的知道私服电机能够正反转的条件,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是正数的时候电机正转,反之就反转,看看程序。

网友B:
支持楼上打说法
让我们一起进步,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
wimpire

楼主:
程序有输出Y正转,是不是没送到定位模块
定位模块是完好的,拿其它机台试过的

网友C:
赞同1楼说法
希望来电探讨

网友D:
上位机确定没问题,那就是三菱伺服有问题,可以修好----13556213286

网友E:
你的设备是老设备么?如果是的那么你就要查,在不能反转前做了哪些动作,A1SD75D1是A系列的老型号了.还有你是手动不能反转还是自动手动都不能反转,有无改动程序,还有你可以查看A1SD75的故障代码,查看原因.如果你不会查看故障代码,并且你有无更改软件(程序及参数包含伺服参数)那么你查看下反转极限开关是否开路.祝你好运.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F:
还可以看看是不是伺服设置了禁止反转。或者是反转极限检测问题

网友G:
查看上位机的程序是否异常,接着查看定位模块的,之后查看伺服有无异常记录
三菱伺服只能朝一个方向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