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继电器输出模块输也点老是烧坏怎么办?

楼主(2010-10-10):
PLC继电器输出模块输出点接中间继电器线圈,由中继控制220V的真空电磁阀,输出点每秒输出4次信号,24小时连续工作, 输出模块输出点老是烧坏,在不换模块的情况下该怎么处理?应该加上什么保护,防止输出触点再次烧坏?

网友A:
当初该用晶体管输出的模块

网友B:
加浪涌电压抑制器

网友C:
你先选择好点的中间继电器,电磁阀同样选好品牌的,我先前用杂牌电磁阀有发现过

网友D:
4楼的方法就行了,不过当初选型就错了,要晶体管型的就好了。

网友E:
用晶体管型输出的,加固态继电器。

网友F:
接上一只二极管来抑制浪涌电流,对感性负载都能起到保护作用

网友G:
按照楼主的计算,该继电器每个月的通断次数在1百万次左右,你说会不会经常烧呢,只能加一个晶体管输出模块,输出模块再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就能够解决问题,保证一年都不会烧一次。

QQ:84818626

网友H:
如是直流负载就在负载俩侧并联反向二极管,如是交流负载则在负载侧并联浪涌吸收器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小弟不材,浪涌吸收器加在负载端能起到什么作用?PLC的输出点是加在中继的线圈上啊?

网友I:
长痛不如短痛,一次花个血本,把输出模块换成晶体管的,负载那边采用固态继电器来驱动。要不就你这种动作方式,什么继电器都受不了。
要考虑一下什么才重要,不影响生产重要,你三天两头地维修,不是更耗血本?

网友J:
改用固态继电器

网友K:
线圈那里加个反向的大电流二极管比如FR607

网友L:
最好就是把内部的继电器换掉,不换的话外部中间继电器上可以并一个续流二级管,或者把中间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,导通电流小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