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0):
请问伺服电机的运行长度怎么转化?

网友A:
脉冲数×脉冲当量

网友B:
电机参数、脉冲当量等的计算方法: 有些人可能自己想要DIY个雕刻机或者改某个落后系统的雕刻机系统,这样在电路连线以

后就要设置机器的电极参数脉冲当量等,要么控制电极就会出现问题,下面将这些的简单算法发布出来,有这方面的行家可以

多提意见,大家共同进步.1、首先认识丝杠,导程5的丝杠就是每两个丝的间距是5; 2、步进电机是1.8度200步进,走一圈

就是200×1.8=360度 3、驱动器是8细分就是把1.8在分成8次 4、所以经过驱动器的电机每一步进就是1.8度÷8=0.225度 5、

所以每转一圈就是200×8=1600步进 6、导程5的丝杠每转一圈走5毫米,每一步进就是5÷1600=0.003125毫米,这就是电机参

数。如果是导程3的参数就是0.001875,以次类推。 7、用1除以电机参数就是脉冲当量,例如:1÷0.003125=320,就是每走1

毫米需要多少步进,就是脉冲当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