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0):
各位大侠,我这里有个11KW的电机,是三角形运行的,接线肯定没错的,但电流只有12安多点,怎么会这么小呢?奇怪。。。。望高人指点!~

网友A:
空载,轻负荷
[fly]忽悠,接着忽悠……[/fly]

网友B:
正常22安,选配不合适
互相学习

网友C:
大马拉小车!

网友D:
不知你所说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,我知道行车上用的锥形转子电机11KW的电机空载电流大约是11A 左右是正常的。

网友D:
还有一种情况,你测的是接触器下的电流。星型起动时电流要经过断路器和接触器,流过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。起动完毕后三角型运行电流也要经过断路器和接触器,流过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电流大小也是一样的,区别在于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是星型接法的根号3倍。如果是这样那你测的值应再乘以根号3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种情况,你测的是接触器下的电流。星型起动时电流要经过断路器和接触器,流过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。起动完毕后三角型运行电流也要经过断路器和接触器,流过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电流大小也是一样的,区别在于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是星型接法的根号3倍。如果是这样那你测的值应再乘以根号3才对。

没用星三角启动的,没有空载

网友E:
你的电机处于轻载状态,没什么奇怪的。
空、轻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0%~80%

网友F:
如是空载就正常,若是星角启动可以测量电源进线侧或接触器下线并乘2

网友G:
你是用钳形表测的还是看配电柜的电流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是用钳形表测的还是看配电柜的电流表

我两种方法都试过,结果是一样的

网友H:
空载电流是这一点

网友I:
如果你测的是线电流的话,应该是差不多了 22Ax0.58=12.76A

网友J:
没有必要采用降压启动,电机为轻载状态

网友K:
负载情况下,差不多22A,你量哪个位置,

网友L:
你这是空载运行,如果带了负载也是大马垃小车,或是降压启动运行后是6根线的。

网友M:
运行正常的话就用吧

网友N:
轻载,正常的

网友O:
同意六楼你可能测的接触器下面的电流。测开关下面电流看一下。一个是线电流。一个是相电流中间相差2.72倍左右

网友O:
纠正一线应该是1.73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