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0):
我自己做的proface软件写入触摸屏连到PLC上电后有部分功能开关用不了,有部分用得到。而且无法打开下一页功能项!我的触摸屏是GP-37W,PLC是三菱FX1N  谢谢各位!

网友A:
多看看手册吧。本站也有现成的例子程序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渐行渐远于2010-10-10 20:46发表的 请教各位高手! :
我自己做的proface软件写入触摸屏连到PLC上电后有部分功能开关用不了,有部分用得到。而且无法打开下一页功能项!我的触摸屏是GP-37W,PLC是三菱FX1N  谢谢各位!

人機有無報警訊息?另能否將你的工程傳上來看看?

网友C:
应该和触摸屏设置有关系,比如说切换画面用BCD格式还是BIN格式等。如果能把程序上传出来看一下,应该可以让大伙帮你找出问题。

网友D:
把触摸屏的重写一次吧

网友D:
我以前遇到过,重写人机界面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