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0):
[GX编程软件写梯形图程序时,输出为什么没法写进定时器指令T   计数器C       ???请教高人    谢谢

网友A:
点线圈输出----( )指令后,输入T0 K15 这样的格式。
或者直接回车呼出输入框后,填入OUT T0 K15这样的格式。
注意中间有空格

网友B(2010-12-02):
大概你是没写常数的值吧

网友C:
1楼是对的

网友D:
引用第1楼sjm213于2010-10-10 23:16发表的 Re:GX编程软件写梯形图程序时,输出为什么没法写进定时器指令T   J计数 .. :
点线圈输出----( )指令后,输入T0 K15 这样的格式。
或者直接回车呼出输入框后,填入OUT T0 K15这样的格式。
注意中间有空格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E:
指令弄错了。

网友F:
照1楼的方法肯定是可以的,还不行就是你方法有误。

网友G:
你没把o"欧“写成0“零”?我就混淆过还几回。尤其是笔记本电脑。二者相隔很近。

网友H:
你没把O"欧“写成0“零”?我就混淆过还几回。

网友I:
操作有问题

网友J:
按1楼的没错

网友K:
1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。不然的话是你的方法有误。
zhou-jins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