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如果实现用触摸屏直接更改多台变频器的频率

楼主(2010-10-10):
请教,如果实现用威纶的触摸屏直接更改多台三菱F740变频器的频率?(PLC是三菱FX2N系列的)
最好能发个实例...谢谢!
343433269@qq.com

网友A:
两种方法,,一种是用PLC加模拟量扩展模块,触摸屏读取PLC的数据,二种是用触摸屏的通讯端口直接与变频器进行通讯

网友B:
这种情况一般用宏指令编写通信。

网友C:
不需要扩展模块也可以,使用PLC与变频器通讯,读取写入变频器数据,在触摸屏可以修改。也可以用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。

网友D:
首先触摸屏肯定是要与PLC通信的 然后将PLC的输出端子与变频器的多功能段速端子连接(此功能需设置)然后只要在PLC程序里面编程 如果设定了n个段速那么就要在变频器里的频率指令1-n分别设置频率

网友E:
我做过多台的。

网友E:
你加96637967QQ群吧,我在共享里放了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