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模块啊,大侠们指教一下?

楼主(2010-10-10):
网上淘的一PLC,加了个扩展,没用过扩展,上面又没字,所以请教下各位大侠,请多多指教???

网友A:
好像是模拟量功能板,能处理模拟量,你可以看下他型号的
三菱

网友B:
是一块模拟量扩展板的,只有在1S上有,其他的FX要接模块。

QQ:84818626

网友C:
FX1N-1DA-BD
模拟量输出板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,经过大侠们的指教,已经找到相关资料。谢谢

网友D:
是模拟量模块

网友E:
模拟量的

楼主:
做什么用的???温度输入??还是咋地用?

楼主:
不对啊,我找到的是FX2N-2DA-BD的资料,网上看了下,好像都没有FX1N-1DA-BD的资料?

网友F:
通过编程,这个模块能输出0-10V的电压,用于控制变频器频率等。
可以到这里下载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
http://www.ymmfa.com/thread-gkfid-23.html

楼主:
那不是要用到文本和触摸屏了?那还不如值接通讯呢,多些一举。

楼主:
谢谢,已经下载了,很详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