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0):
今天在这个网站里看到一贴子,是求两水泵轮换运行的程序,原帖是这样的。(各位高人给帮个忙吧:我有两台水泵,要求: 前8分钟泵1运行,接下来的2分钟两泵都不运行;再接下来的8分钟,泵2运行,接两分钟不运行;再再接下来的8分钟,泵1运行,接两分钟不运行;(就是两个泵轮流运行,且受时间约束) -------------------如此循环。求高人给个西门子程序)。等我把程序编号后就找不到此贴了,也就意味着不能回复了。所以就把程序给大家看看,见见笑,是个简单的程序。不值一提。望大家多提意见。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和更简单编程,大家一起学嘛。
附件: 两水泵交替运行.rar (2 K) 下载次数:440
  • 下载积分:+1(gang.liu9)

网友A:
    原贴是我发的,呵呵。看了你的程序,不知道你测试没有,在“水泵1程序”中T37计时8次后,C1接通,T38计时2min后接通,M0.1置位为1,此时扫描主程序,“水泵1程序”断开,运行“水泵2程序”。问题就要这了:“水泵1程序”断开T38并没有对C1进行复位,因此,当“水泵2程序”运行完后,再进入“水泵1程序”时C1初值为8。那就不对了哦。
   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
    我把Network3和Network2换了顺序,这样就可以了。不知道是否稳妥?

楼主:
    zhaotingjie 先生你说的很对,程序是有错误,我又已给你QQ邮箱发送了正确的程序,也给你QQ发了短信,望你谅解。你看你QQ邮箱的新程序。在这里我再发一次新的正确的程序。
    附件: 两水泵交替运行.rar (2 K) 下载次数:223

网友A:
    程序仿真通过,再次表示感谢。
    另外问一下:在S7 200中,T37常闭和T37计时器可以串联使用 —|/|—(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在S7 300中,这样使用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 还是我哪里弄错了。

楼主:
    200我较熟悉,300还没入门,但我想200定时器触点可以和线圈串联,300应该更可以,可能是指令的梯形图界面不一样。这里画不出来,哦,我记得300时间继电器指令可以单独调用线圈,如—|/|—( T5   ),200就不能这样,300功能比200强大多了。我就是不能彻底搞明白300的硬件和软件的组态,1.搞不明白组态就不能进一步提高了? 2.一定要组态全面了才能完整的编程?3.简单程序也要完整全面的组态?4.视频教程里都是英文版的软件当教材,费劲。

网友A:
    当然要全面提高,那你肯定要学组态了;完整的编程肯定要考虑组态的接口;简单程序是不是要组态,那你要看客户需要;中文版的软件稳定性可能要差点,汉化更易出问题。

楼主:
    原来300是这样的,我开始接触200的感觉就跟现在接触300一样,完全没有人教我,靠买了一本200廖常初的书,就这一本,没有第2本了,即使有也是大同小异,但我没再买了。在网上下栽200软件,在网上找资料就这样学的。但我有电子电路基础,差分电路,单,双稳态电路,放大电路电感电容等等,了解它们的特性。以前经常帮人修电视,强电的继电器电路更没问题,本人的工作就是制造电柜的。现在是要掌握300,300仿真软件可能比200功能多,学会300了就可以仿真循环了,200不能仿真循环程序,只能仿真左右移位。要上班了。再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