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师傅,新买的变频器在使用前需进行哪些参数的设置

楼主(2010-10-10):
请教各位师傅,新买的变频器在使用前需进行哪些参数的设置?(以45KW电机为例说明),谢谢。
下载积分:+1(wsir123) 不知所云!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具体用途,只要求能转的话就设定加减速时间,上下限频率,启动频率,启动方式,电流保护,转矩提升,就可以转了。
自学

网友B:
可以输入上下限频率,加减速时间,频率给定方式,启动控制方式,反转禁止根据需要看说明书就行;可以通过自动电机识别功能自动输入电机参数

网友C:
如果你只要他转的话那只要设定频率指令的选择和运行指令的选择 其他大多数数据一般都无需改动多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就好了 上面写的很详细的

网友D:
多看说明书

网友E:
你要怎么用就怎么设置,主要是调频,设置调频方式,运转方式什么的

网友F:
看你的用途了, 一般的都是正反转,加减速时间, 多段速运行,根据自己的用途设定的

网友G:
电机参数、启动、频率控制方式

网友H:
主要是看你需要些什么功能,一般只要不需要特殊功能是不怎么调的,多看看说明书。

网友I:
1、变频器频率来源(是用变频器上的旋钮还是外接电位器?)
2、变频器启动、停止指令。
3、电机正转,反转切换。
4、电机故障报警输出。
楼主要是用什么样的变频器设置,需要设置参数可与我联系。提供变频器品牌、型号在此跟贴即可~!
希望能帮助到你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