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有弄过码垛机的吗 大大们帮忙给个思路

楼主(2010-10-11):
现在公司在弄易个码垛机 就是一个机械手从一个台子上抓起 然后再放到小车上 小车上码上9堆 每堆码10层 机械手抓一次就是一堆的一层。
机械手在X Y Z3个方向上移动 由3个伺服电机控制。
每码一层 机械手下降的高度就要减少 没码一垛 机械手在X 或者Y上的移动就要变化 ,一直到码完这9垛 为止 各位大大 给个思路吧 憋好几天了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

网友A:
没搞过,不过见过类似的机子。
控制系统采用三菱Q01的PLC,和运动控制模块来控制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
楼主:
用Q02和QD75D4 还有MR-E的伺服 现在问题就是编程的思路 没弄过这样的 也不找到怎么实现每次Z轴下降的高度都减少 还有码完一跺后再码令一跺的时候 X Y轴的定位也要变化 不知道程序要怎么写 给个大概思路

网友B:
可不可以根据脉冲数来控制电机的圈数来实现X,Y,Z的距离,具体需要多少就的仔细算过了

网友C:
用运动控制器PLC吧,三轴插补的就可以了

楼主:
3轴插补也不行啊 3轴不是同时动的

网友D:
用,FX3U系列, 价格少, 不追加模块最大可支持3轴定位,内部有定位表格,很方便.不明白可以加我QQ491576510,

楼主:
除了机械手的3个轴 还有两个伺服要控制定位了 3U行吗?

网友E:
用定位编号,加上各轴原点修正,应该好用的

网友F:
一种方法:用寄存器保存垛码的位置号,在根据每个2个问题间的的间距算出伺服电机要走的距离了,应该不是很难的。
还有一种方法:不是有9层吗,那就做9个伺服电机走的程序了,在一个一个调用了,那调用完后,在从头在来了,这样不就实现垛码了吗,就是编程的时候麻烦点了,程序也比较长了,但是方法是比较简单的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指点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的想法和10楼的差不多 但是想着过于麻烦 但是自己水平有限 就是想不出什么简单的办法 有人说做个试教程序 用变址 然后手动走一变 以后就可以自动走了 请问各位这个试教程序和变址怎么做呢

网友G:
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, 需要设备的话 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上看看
http://www.king-pack.com/
有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