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关于变压器的容量以及开关电源的选择

楼主(2010-10-11):
想做一配电箱,用来控制4台1100W的三相电机,控制电源用交流24V,使用380V变24V的变压器的话,如何选择变压器容量?如果用直流24V,选择怎样的开关电源?(容量或输出电流),请高手老师说的详细一点,谢谢谢!

网友A:
你要是用来控制接触器的话30VA的控制变压器就可以了, 用直流24V,选择1.5A的开关电源!
别人看我在工作,其实我在玩,别人看我在玩,其实我在工作。要把工作当成娱乐,那就不会觉得累了!

楼主:
对,控制接触器。根据是什么?有没有什麽公式?

网友B:
接触器有说明的,线圈容量是多大,你选择的时候,大于继电器的线圈容量就行了。

楼主:
接触器说明书我看了好几份,里面怎么没有说明线圈容量的大小?

网友C:
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你的控制回路的负载能力,于主回路无关。变压器考虑温度变化按70%最大值计算。开关电源目前10-15A的价格相差不多,可以按大容量的处理。
关于变压器的容量以及开关电源的选择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