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加减速问题

楼主(2010-10-11):
请教大家个问题 变频设定加减速时间为1秒 那么如果我运行10HZ 那么加减速时间爱是1秒吗??

网友A:
不是的,1s 是指到基准频率的时间

网友B:
加速和减速是分开设置的吧,说明书应有标明呀

网友C:
基准频率正常设定为50Hz
如果加减速时间都设定为1s,运行10Hz时,加速时间应该是
1*(10/50)=0.2秒

网友D:
所谓的变频器加速时间就是以秒为单位设定最高输出频率从0%到100%的加速时间.减速时间就是以秒为单位设定最高输出频率从100%到0%的减速时间

网友E:
你应按 照说明书调节!一般说明书有技术说明!
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!

网友F:
加减速时间与频率有关系吗?

网友G:
1S可以这样理解成到达设定频率的时间,不过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就能马上到达的,跟所带的负载有很大关系的,,如果空载是可以达到设定的时间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