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三菱A740变频器恒张力控制

楼主(2010-10-11):
三菱变频器恒张力控制该如何接线?现在用电位器给定主机和从机频率,主机频率不变,从机的频率要根据张力辊反馈来的信号进行适当的调整,这个信号该如何给变频器?打了三菱的技术热线,也没问明白。

网友A:
1、从机用速度环可以实现:电位器给主机,主机的速度输出给从机(作为前馈,提高主机变速时从机的响应速度),从机根据张力辊的位置信号进行前馈PID控制
2、从机用力矩环的话,就直接根据张力辊的位置信号进行PID控制 要适当提高D的作用

网友B:
用三菱的好像比较难控制,如果用西门子的6RA24很容易,它有主速和从速输入端

网友C:
用主电机的模拟量输出接从电机的模拟量输入,
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矢量输入的?要是有矢量的话还要一个外加模块的
方便的话可以交流下,我的邮箱是
lingleiy@sina.cm

网友D:
我们公司用的是ABB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