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加热控制

楼主(2010-10-11):
哪位师父用过电加热设备的
用的是电阻带发热33.3KW要用什么控制加热体 的通断?固态继电器如何选择?电流线径怎么选?

网友A:
这个方法很多

网友B:
看你是用三相,还是单相,然后计算出电流,根据电压,电流选择相应的SSR,导线面积
这很简单,

网友C:
建议使用三相电源,SSR用GL4080。BV3X6+1X4.

网友D:
33KW用个80A的接触器就可以了,如果用智能温控表带PID调节的话,用可控硅也行,那样接触器没那么容易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33KW用个80A的接触器就可以了,如果用智能温控表带PID调节的话,用可控硅也行,那样接触器没那么容易坏
我赞成

网友F:
33KW用个80A的接触器,用智能温控表带PID调节,三相SSR,BV16*3就行了

网友G:
用可控硅 我是经常做这个的 你的是炉丝 还是硅碳棒??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

网友G:
用75A的可控硅 16平方的铜电线 我猜的不错的话 你应该是做压铸炉的吧!!160T的机吧~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答
具体是什么材料不知道我们叫他电阻带接220V电源
卖东西的人说电流是163A我计算是151A用在喷涂设备上的
按这参数的画用线要多粗?固态继电器(可控硅)要选多大的?温控表要用什么型号的(有什么功能)?

网友G:
他就吹吧!!~电阻带一个KW只可以算 1。7A 我用的不用列 ! 我用过最小的都是 36KW的! 厂 家都是那样的说的! 不相信的等你用了知道 ! 要想知道的更清楚 可以打我电话 13427908380!`

楼主:
是220V的
不知道10楼怎么计算的把公式说下

网友H:
买一个50千瓦的调功器和一块温控表就可以了

网友I:
我们是做涂装设备的,也经常采用电发热管加热,一般的要求下基本采用交流接触器分组控制就可以了

网友J:
说的够多的了

网友K:
25平方电线,200A左右,

网友L:
三相供电电流约66A,用温控表控就OK,导线用16平方铜电线就可以了。选接触器士林SP80,或100A的固态继电器价钱就比较贵,自已选吧。。

网友L:
10----35平方*4倍电流自已算吧。。

网友M:
这么大的电流用铝线的话可能要一百平方左右,配合固态使用会比较好

网友N(2010-11-27):
单相还是3相,根据电压求出电流,在选SSR

网友O:
欢迎陶瓷厂电工加入《陶瓷电工QQ群124866821》 共同讨论学习陶瓷行业电路及工作介绍

网友P:
我们单位的35KWA的电加热用的可控硅,室内PLC PID控制温度。现在调节的很稳。

网友Q:
个个都是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