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1):
大家好,现有一台设备,主控制器想选择S7-300,模拟量采集点大概30个,数字出入大概10个,数字输出大概5个,模拟输出大概6个,带触摸屏,
要实现以上功能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块啊,开发软件都得用什么?

谢谢!!

网友A:
AI输入模块和AO输出模块,软件用STEP7 5.4

网友B:
CPU313
SM321
SM322
SM331
SM332

网友C:
RACK               6ES7 390 1XXX0-0AA0     XXX指长度,自选。
PS307              6ES7 307-1EA00-0AA0    DC24V,5A
CPU313C       6ES7 313-5BF03-0AB0    集成DI10/DO6,AI5/AO2,订购V2.6版本
SM331             6ES7-331-7KF00-0AB0    AI8X12BIT
SM332             6ES7-332-5HF00-0AB0   AO8x12BIT
SM323             6ES7-323-1BH00-0AB0   DI8/DO8XDC24V,0.5A
屏的话就选KTP1000 basic dp(6AV6647-0AE1103AX0) 10.4寸
参考的时V5.4 Sp3版本里的订货数据。
PLC编程 Step7 V5.4 SP3(已有SP5中文版)
触摸屏   WinCC flexible2008即可。
因为KTP1000支持MPI通信,与PLC通讯用MPI电缆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