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 flexible 2008 输入建个输入数字的IO域?

楼主(2010-10-11):
在 WINCC FLXIBLE 2008如何建个输入数字的IO域?
是不是选择简单对象下的IO域,然后在常规中设置输入输出 变量 格式类型 格式样式等,再厚激活项目,就是弹不出输入数字的对话框。
请问是不是还要在激活中加入函数?

网友A:
是的,设置好模式、变量、格式即可。

网友B:
楼主的意思是实体中不能弹出输入数字键或者是仿真时?按说你按照前面的做法应该可以了。关键还是需要检查数据类型是否匹配。

楼主:
仿真时还是弹不出输入数字框?
变量设置 名称:PT100,数据类型:INT 地址:VW100
常规中设置:输入输出,变量:PT100 ,格式类型:十进制, 格式样式:999
设置对吗?

网友C:
在“常规”中设置:输入输出
在变量、“数据类型”中选中Word;在“地址”中键入vw100

网友D(2010-11-22):
买本书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