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连接普洛菲斯触摸屏启动时黑屏

楼主(2010-10-11):
公司有一台投扳机,控制用的三菱的PLC,触摸屏用的是普洛菲斯,用了一段时间出现按下自动启动按钮触摸屏黑屏的问题,已经更换过了PLC及其连线,故障依旧,有哪位师傅遇见过此类问题,请指教一二

网友A:
屏的原因,换PLC跟通讯线有什么用啊。普罗菲斯的屏可能高压板或者灯管完蛋了。或者背光纸变形了。[设计原因]

楼主:
是启动时黑屏,但设备可以自动启动,在触摸屏的右上角按住不放,触摸屏又可以工作了

网友B:
屏有问题

网友C:
请检测以下启动时的电压、电流。

网友D:
屏没有问题,请注意编程时候PLC 中的D0向后最好20位在程序中不要用就可以了,要不就设定触摸屏D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