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V指令疑点

楼主(2010-10-12):
在使用MOV指令复位时,将不能是STL触电后OUT 所驱动的线圈复位是什么意思?
如何理解??
我也是书上看的 大概意思估计是 MOV 指令不能复位STL 的输出线圈吧
我不大理解 所以表达的不清楚

网友A:
楼主的问题不大明确,MOV是传送指令,你所说的复位,是不是 利用传送指令向寄存器或是位元件写入一个0来达到复位的功能。后面的半句话,本人愚昧,不能理解其中含义,望赐教。

网友B:
MOV只伟是传送吧,楼主是不是学单片机学多了,单片机里面好像是可以复位的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