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编程软件里的程序拷出来 怎么弄??

楼主(2010-10-12):
将编程软件里的程序拷出来 怎么弄??
放到word 或者pdf 里? 怎么弄??
多多指教

网友A:
打开编程软件,同时按住电脑上的“CTRL”+“PRINT”两键,然后粘到WORLD即可。

网友B:
下载一个pdf打印机
在软件的打印里选择pdf打印机
打印成pdf文件格式

网友B:
有时候复制,粘贴是不好用的啊

网友C:
找一个ADOBE ACROBATE 软件或其他可以转PDF 的软件,安装后就可以了

网友D:
pdffacory pro软件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E:
可以用GX直接打呀,不过要在安装软件时先选上打印。发个图看看吧。
下载积分:+3(bogegongkong) 热心助人
饿米豆腐

网友F:
安装虚拟打印机,打印即可!

网友G:
最好的办法是安装PDF打印机。
在附件里
TinyPDF V1.0.2195 PDF文档虚拟打印机制作PDF文档工具.zip
新乡宏建自动化。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。在环保,机械,包装,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。工作之余从事PLC,触摸屏解密工作。
QQ:812577230

网友H:
呵呵,我也是用PDF虚拟打印机的!

网友I:
用截图软件试一试

网友J:
谢谢8楼的PDF打印机

网友K:
用抓图软件就行

网友L:
谢谢8楼的PDF打印机,我下载

网友M:
谢谢8楼的朋友

网友N:
先建一个空白程序,然后读取就可以了

网友O:
直接打印出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