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RON NC213定位模块

楼主(2010-10-12):
请教:NC213定位模块,在执行JOG时报7500故障码,在执行相对移动时报7101故障码,我设的速度范围最大是500000,最小是250,运行速度也没有超出最大和最小范围,为什么是报故障?
哪位老师知道的,请告知?谢谢!
描述:程序

楼主:
只有X轴。

网友A:
看了下程序,I 区设在D1000,把D1010,D1011,D1022,D1023设上你需要的速度,这里是JOG和ORIGIN和POSITION时候的速度数据。M+6只是限制最大速度。

楼主:
感谢你的解答,我查到原因了。谢谢!
我现遇到在执行相对移动时,比如说当前值显示是100mm,在执行120mm时当前值显示又从0mm开始到120mm,而不是从100mm开始增加。这是怎么回事?点动操作也是如此?感谢你给我解答。

网友A:
你用的什么电机?步进吗?外加编码器反馈的吗?还是SERVO MOTOR?

楼主:
我用的是伺服电机。不过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,确实是参数有问题。感谢楼上的!

网友B(2011-01-04):
我也要学习学习NC213定位模块
让我们共同努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