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2):
谢谢 ~~~~~~
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/模块/
/欧姆龙/基恩士/西门子/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;有的请联系我QQ:275548617

网友A:
引用楼主alongfeng于2010-10-12 13:27发表的 FX3U和FX2N的编程口定义一样吗? :
我要用MT506的屏和FX3U的通讯,请问用MT506的屏和FX2N的线是否可以?

接的是編成串口的話都沒問題,兄弟,勇敢的給他用下去.
  • 下载积分:+3(alongfeng)
  • 微信:brianlee1976
    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B:
    不弄复的杂,就一样,要玩什么特殊指令或者通讯,那就要看仔细了。

网友C:
    是可以的,FX1S,FX1N,FX2N,FX3U,FX3G 的编程端口都是一样的

网友D:
    不一样,3U的编程口不同2N的。。

网友E:
    不太一样

网友F:
    编程一样,指令差不多

网友G:
    当然不太一样

网友H:
    FX3U功能要强大

网友I:
    差不多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