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菱触摸屏软件GX Designer里如何做多位转换开关?

楼主(2010-10-12):
因为要用到手动、自动、单步、单周功能,触摸屏上有没有方法可以做到啊?
GX Designer里有AV rotatery开关,可是属性编辑不了,请问该如何做?

网友A:
手动、自动、单步、单周4个功能用一个按键?
有多用动作开关,不过按一个键不大可能实现设备同时运行4种状态。
饿米豆腐

楼主:
谢谢。我的意思是多功能切换键,比如按手动ON,其他的自动、单周、单步就互锁,均为OFF;切换到自动ON时,单周、手动、单步就是OFF。

网友A:
楼主看图做呗。
饿米豆腐

网友B:
那不是很简单的呀,做一个寄存器了,在屏里面做四个按键了,
如果是:D100
手动时D100=0、
自动时D100=1、
单步时D100=2、
单周功能D100=3
这样不是可以实现多个功能之间的转换了呀
具体怎么做就不用说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