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角度控制???

楼主(2010-10-12):
请教同行们:现有一个圆形工件,需要在这个圆形工件上划线36条,也就是每隔10度划一条线,圆形工件用步进电机带动,也就是每划一条线步进电机带动工件旋转10度,工件与步进电机是同步旋转的。现在我用的是二相步进电机,步距角只有半0.9 全1.8度,算起来感觉不能满足每次旋转10度的控制要求,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控制精度?谢谢!
相信自我!

网友A:
步进电机控制器可以细分呀,只是速度慢一些。如果只向一个方向转动会有积累误差。

楼主:
是从一个方向转的,是不是要加装一个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?才能解决这个控制精度的问题?
相信自我!

网友A:
现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一般都有细分的功能,但不同的控制器细分倍有不同。如果精度和速度都要求高的话最好选伺服电机。

网友B:
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驱动器,在驱动器上调 好细分就可以了

网友C:
你还可以用减速机啊吗,齿轮比选多少比较适合自己算算,如果选10:1的,你的角度误差0.01度,如果选100;1的误差0.001度。我想你的机械精度都达不到这么高吧

楼主:
我只要求角度控制在每次旋转10度就可以了。但步距角只有0.9度,不好算,误差不能太大了,步进电机驱动器是镭赛的
相信自我!
jxh668

网友D:
要精度高最好加编码器,不高的话用细分和减速机都行

网友E:
没有36°倍数关系的细分吗?

楼主:
最好是10度细分
相信自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