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2):
一个两相步进电机控制器能否控制任何一个品牌的两相步进电机啊?

网友A:
我感觉不可以的,

网友B:
任何二相步进电机是不可以的,
步进电机與控制器不一定要同廠牌,規格符合是可驅動的..

网友C:
必须有足够的驱动能力(功率),才能使用。如果是同功率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都需要哪些参数设置要一样呢?比如电流。。。

网友B:
如無特殊功能,同樣是二相,電壓.電流符合是可以的,驅動器電流比馬達大一點也可以.

网友D:
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不同品牌的步进马达,驱动器搭配一下关系不大,要是要求高的话,建议楼主还是按照厂家搭配好的型号配对使用,我见过一台测量设备烧了一台步进马达驱动器,找了一个大家都人为可以代换的旧驱动器换了上去,结果那台测量设备的GRR变得很差,老板得知此事后差点炒掉了当事人,后来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新驱动器装上就好了,..........

网友E:
应该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