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
变频无显示怎办?

楼主(2010-10-12):
大家好!我现在有一台台达18。5KW的变频无显示,也没有10V和24V 电压打上电源里面有一只红色的电源提示二极管亮,不知坏了哪里,请问哪位高手帮忙一下?
重在积累!

网友A:
开关电源无电压输出,检查开关电源电路,电源开关管工作是否正常,测量开关电源部分滤波电容是否失效等等!

网友B:
变频器烧了呗有啥好查的。
教学

网友C:
变频器主板开关电源坏了

网友D:
开关电源无电压输出,检查开关电源电路,电源开关管工作是否正常,测量开关电源部分滤波电容是否失效

网友E:
电源坏了,我来试一试。能修的

网友F:
拆开修修

网友G:
变频器好相有三种控制电源你查一下开关电源吧!

网友G:
另看是什么型号的,通上主电源测下直流母线有没有570V到715V的电压?

网友H:
总电源,开关电源

网友I:
换个好了

网友J(2011-03-12):
电源坏了,可以修的。如果不是特殊元件的话

网友K:
开关电源坏了,修吧!只要细心认真开关电源部分是不难修的!

网友L:
看楼主所描述没有跳主回路!!那就送电!!测直流母线电压如果正常!!就拆开来修开关电源部分!!

网友M:
测一下开关电源的调整管和限流电阻,它们的损坏机率比较多。

网友N:
看看CPU5V电原是否正常,如果达不到.4.5V以示应检查开关电源稳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