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2):
我厂是罗茨真空汞,有个主汞开不了,现在我把那主汞短接,可那台真空汞的中级汞经常烧。请问各位师傅现在要怎么办。

网友A:
楼主说的是真空泵吗?真空汞是什么?电机经常烧肯定是负荷过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    短接?把保护去了?有胆量,检查一下电机轴承、泵体及轴承,润滑一下先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  • 饿米豆腐

网友C:
    楼主说的是真空泵吗?真空汞是什么?

楼主:
    呵呵,是我打错了, 短接就是把启动按钮用线接起来,过载保护还是有用的。经常烧电机。在我换电机时量过电机电流,不大。可过了几天。电机不知道怎么烧了。这样是不是和真空度有关啊。

楼主:
    各位师傅,你们谁有JZJS200. 300. 600型罗茨真空机组电器使用说明书。有机械说明的也要。2SK--12型。谢谢、

网友D:
    是不是真空压力到达时马达不停机造成过载烧的吧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呵呵,是我打错了, 短接就是把启动按钮用线接起来,过载保护还是有用的。经常烧电机。在我换电机时量过电机电流,不大。可过了几天。电机不知道怎么烧了。这样是不是和真空度有关啊。

    真空度与烧电机没有关系~!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  •

网友F:
    罗茨泵一般要在1000Pa以下压力下才能启动,启动过早电机电流会很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G:
    真空度是多少?试试别调太低...还会不会烧...水压正常不!要一直通自来水的....缺水也会烧机的!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H:
    罗茨泵是需要有前级真空泵的。你经常烧的是前级泵,还是罗茨主泵?前级泵的效率低的话,会造成罗茨泵的负荷大,但应该也不至于烧马达。罗茨泵里是没有风叶的,是干式泵,不需要油封或水封的,内部是两个互相垂直的8字形转轴,相互啮合产生真空的,而且中间的间隙也是较大的。外部的传动是需要润滑油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  • 签名无效了,麻雀不见了!

网友I:
    12楼很详细,烧电机一般是负荷大造成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J:
你的这个真空泵要在一定的真空度的情况下才可以启动的。一般是工0Pa时才能启动,要有个前级泵才能正常的工作。真排的话负载大。
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K:
你好,我也是做真空行业的,有好几年了,真空泵用的也知道一些,机械泵,萝次泵,滑阀泵,扩散泵,分子泵。。。。都还了解,我们泵的电机从来没烧过的,加QQ1020695754互相学习探讨

网友L:
就是真空度引起的,罗茨泵只适合在有一定真空度的环境下工作,一般在100Pa以下启动的,高于此气压经常会跳闸。通常罗茨泵的前面都有其他的泵组,比如水环泵,滑阀泵等。。
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M:
间歇性运转的设备如果长期不停的运转,也有可能造成电机烧坏。
检查气路是否漏气。
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N:
真空泵发热确实大,烧电机是可能的,
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O:
电机在过流,缺相,扫膛,堵转和持续工作散热不好时会烧。你量电流正常,建议检查机械方面。
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网友P:
主要是保护电路不起作用造成的,
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

楼主:
我厂有4台,可就是第2台有问题。我想会不会是电器上面有问题啊。

网友Q:
烧电机,一是过载,二是缺相,三是扫堂(轴承坏)。
我认为你的电机是过载。你测量的时候电流不大,不代表永远不大。检查一下过载保护

网友R:
针对你提出的问题,运转时电流不大。可是电流不大怎么会烧电机呢??如果运转不畅顺的电流肯定会大的啊!我想,你得检查交流接触器是否有可能缺相,如果中途缺相的话烧电机到时很有可能了
真空汞经常跳和烧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