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一个奇怪的东西,不知道叫什么

楼主(2010-10-12):
简单说一下,一个按钮,然后人按这个按钮,按钮按的动作有点像以前老是的电报式的。
比如动作1的信号是:1(间隔3秒) 1(间隔3秒) 1 1表示按下按钮
动作2的信号是:1...11 (间隔3秒) 1...11(间隔3秒) 1..11 就是说一个信号按三下按钮,第一次按完之后,间隔稍长,然后连续按两下
按钮信号接入到这个仪表(暂且这么称呼),仪表上面有两个数码管,数码管根据不同的信号显示不同的数字。
上面写请求灯的那个黑的就是。
请问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仪表的名称叫什么?

楼主:
有没有哪位朋友见过这样的东西的

网友A:
计数器吧

网友B:
好像是喷砂房的一个系统吧,叫什么不记得了.

楼主:
楼上的说的对,这个喷砂房是韩国人做的,你是不是在船厂工作过的?

楼主:
今天上网上找了个比较象的,是日本和泉的,我PDF传上,大家看看,在那帮我分析分析接线

网友C(2011-08-30):
估计是代码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