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与PLC

楼主(2010-10-12):
大家说,从长远角度讲,单片机与PLC哪个的发展前景更好

网友A:
今晚的庆功宴喝的太多,四点还没睡。单片机发展前景更好,因为傻瓜单片机很快推出,现单片机ARM能做到2.0GHZ了,稳定性没问题,你手机用的MCU就是ARM单片机,但要应用单片机还要一定数字电子和C语言水平。PLC的瓶颈很多,例如你要同时控制很多个(百几个)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以多种的速度同时工作,用PLC完成成本极高,体积庞大。用单片机就容易得多。就以多路脉冲输出为例,单片机理论说可以产生无穷路独立输出,PLC要旁边站。
不过现在最新的单片机入门的门槛不底,令很多人只能望机轻叹。
例如这个最新的ARM延时程序:
该函数用来延时指定的us,其参数nus为要延时的微秒数。
//延时us
void delay_us(u32 nus)
{
u32 temp;
SysTick->LOAD=nus*fac_us; //时间加载
SysTick->VAL=0x00; //清空计数器
SysTick->CTRL=0x01 ; //开始倒数
do
{
temp=SysTick->CTRL;
}
while(temp&0x01&&!(temp&(1<<16)));//等待时间到达
SysTick->CTRL=0x00; //关闭计数器
SysTick->VAL =0X00; //清空计数器
}
现在我们制造的百多万的机器也用ARM单片控制,安全高速。
下载积分:+2(伟利科技) 感谢分享
下载积分:+1(黄猛) 优秀文章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B:
其实单片机和PLC有各自的适用领域,单片机比较适合于现在的智能电器,家用的比较多,工业自动化上单片机不如PLC。工业自动化控制会根据生产需要经常调整改进,如果用单片机的话比较麻烦。单片机的成本低但是研发成本很高,在生产一线车间经常需要改进生产工艺或者对生产线进行改造,显然用单片机不行。而现在用户购买设备会要求不用单片机,因为单片机对以后的改进维护要求很高间接增加了成本。
自学

网友C:
需要改进生产工艺在单机上机位改就可以。单片机的成本低是误解,因为单片机研发成本很高。我单位开始把单片机智能控制放在第一位,把电脑和单片机结合来完成复杂数据处理和控制,好像图片转换。单片机生产出来的产品比PLC先进了两代。

网友D:
如何比较?一个是元件、一个是产品?
上万轴的控制PLC一样也行!可其核心却不是仅靠单片机完成的!
狭义的讲,单片机也是个“PLC",编程是由软件人员完成的!
如果你的设计够牛、考虑的运用领域够宽、面对的对象够多,你的产品也可以叫PLC!

网友E:
从小范围来说,PLC的范围比较大的.一般的工业自动化流水作业线上的控制系统都是用PLC+伺服+自动检测完成的.而从大范围来说,单片机所应用的领域要比PLC的大多了..........在一般的生活用品或创意电器中都有单片机的影子....技术和编程技术在根本上是没有区别的..单片机更具有技术的体现...

网友F:
选用PLC,仅选就可能用,用单片机不仅要选,还要做硬件,做好后才可能用,头痛的就是稳定性和可靠性............期待简单些的单片机给我们用,目前生产中,发现没有单片机也真的难做,有的简单点的机器一台机利润也就三两仟元,你不做别人用单片机做,做吧,PLC摊去不少成本又花不来,所以老是被老板数落.........所以我很是想自已买一套成熟的方案,在此方案上进行开发才有信心........请有成熟方案的同行支特一把

网友G:
我是先学了单片机,后来学的PLC;一般来说过,做批量定型的产品(小家电生活用品,玩具,小型工控产品)用单片机做可以降低成本,做单一的工程,工业环境下的控制系统用PLC更好点,无论是方便于组态,升级,维护,特别对于一些生产设备,可靠性和稳定性是很重要的。

网友C:
我看不一定!为什么现在全国所有最先进地毯机大多是清一色单片机控制,因为PLC没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同时刷写大量数据。智能化越高,越会单片机化,而不是PLC化。我们刚制造一台机器也是单片机。

网友H:
有人肯教我单片机吗,最好是佛山这边的,有报酬的哦,我QQ:1041497144

网友C:
佛山有培训班,可去报名。

网友H:
佛山那里有培训班?可否给点提示?我QQ:1041497144

网友C:
佛山市顺德单片机培训中心

网友H:
你能联系我QQ吗?我真的很想学...

网友I:
个人的理解:单片机建系统的平台比较复杂,外围电路(包含电源、输入、输出、信号预处理等等),程序构架(没有一个很好的构架,就不可能有更好的程序移植性),子函数还要编写。PLC没有这么多的麻烦,一切都是别人给你弄好了,多省事。当然你得忍受在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必须按人家的框架,当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时,你就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。这时候就想单片机了,全是自己的,随心所欲,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