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仿真问题

楼主(2010-10-13):
就是用西门子300仿真软件仿真时,有个别块调用时本来应该是导通的为什么就是显示虚线,

网友A:
显示虚线就是不通,没有“本来应该”之说。
最好抓图上来看看。

网友B:
好好检查程序吧,,不可能唯独到你那就成“本来应该的”错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