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电机的刹车
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楼主(2010-10-13):
三菱伺服电机的刹车线标有 B1 B2 线比较长剪断了 分不清B1 B2 电机HF-KP13B 100 W 刹车电源DC24 请问刹车是否分正负?

网友A:
不分正负的

网友B:
刹车其实就是个线圈,你那个是直流24V的线圈,线圈哪里有正负啊

网友C(2010-11-26):
刹车是不分正反的,可以任意

网友D:
制动器是不分正极的!

网友E:
随便接即可
三菱伺服电机的刹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