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

楼主(2010-10-13):
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
常规接法就是U1 V1 W1是电源进线
而现在我把U2 V2 W2接电源进线,U1 V1 W1用短接片接成Y或者是三角形
这样可以不

网友A:
根据原理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B:
只要不是特殊电机,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是可以的

网友C:
同名端和绕组莫搞错,随你怎么样接。
饿米豆腐

网友D:
完全可以,道理是一样的,放心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