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循环扫描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13):
我是新手,想问个PLC循环扫描的问题:
比如
扫描周期为10ms
假设:在第2个扫描周期里的第2ms,I0.0闭合,那在本周期内剩余的8ms内M0.0和Q0.0均不置1;
在第3个扫描周期里,Network1中I0.0是“1”,所以M0.0置“1”,并写入输出映向存储区。
向下运行到Network2中,M0.0是读取Network1中M0.0的值,还是读第2个扫描周期中M0.0的值?
就是问,在第3个扫描周期中,Q0.0是否置“1”? 另外M的值是写入输出映向存储区吗?

网友A:
我也想过类似的问题,我个人认为是Q0.0置1的,M的置是否写入输出印象区,我也不清楚了!!!不知道对不对,只凭个人经验,知道答案了,告诉我一声啊!!!
Stronger

网友B:
可以参考这个帖子里的程序:
http://sjm213.plcjs.cn/archives/2010/20103813516.html
或者把网络1的I0,0换成上升沿,看Q0.0能否置位,就可以说明M0.0是第几个扫描周期导通的。

网友C:
在当前这个扫描周期如果I0.0闭合了,M0.0就置1,在第2网络里的M0.0的常开触点当然也就在当前这个扫描周期里闭合。只要是在当前扫描周期还没被扫描到的相同原件触点,都在此次扫描周期变化。但是,在当前扫描周期里I0.0闭合,M0.0置1以前M0.0的触点,只有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变化。

楼主:
M 存储区本身就可以存储数据,不需要和输入输出存储区交换数据,因此M存储区的值是可以随时调用的。不知道说的对不对??

网友C:
你说的对,但现在说的是扫描状态。比如M0.0的第1个触点在第一网络,M0.0线圈在第2 网络,M0.0的第2 个触点在第3网络。当扫描到M0.0的线圈,M0.0被置1,这时在这个扫描周期里M0.0的第2个触点状态被改变,也就是第3网络的触点动作。而第1 网络里的触点不动作,第1网络的触点要在下一扫描周期才动作。因为是串行扫描,M0.0的第1触点最先被扫描,而M0.0的线圈是在这后被扫描,所以只有M0.0线圈被扫描以后的触点状态才发生变化,这时第3网络M0.0的触点反而比第1 网络M0.0的触点状态先变化。如果在编程时不考虑这方面,就会出现程序状态不对的情况。而看不出来程序错在哪里。

网友D:
一个扫描周期 输入采样 程序处理 输出刷新处理完 才进入下个扫描周期,是不是这样的。

网友D:
5楼说的好 理解了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