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的选型
盟主

楼主(2010-10-13):
是这样的,CPU是315-2DP 6ES7315-2AG10-0AB0,其他DI/DO/AI/AO若干。组态完以后要选通讯的东西与上位机通讯,对这个不太懂。如果选用MPI通信需要选择什么东西?如果工业以太网除了CP343还要选什么?PROFIBUS-DP呢?

网友A:
315-2DP 上已经有一个MPI和PROFIBUS-DP的端口了。直接用就好了啊,,至于以太网,就得加个343模块了。
你好,我还想问下MPI、DP通讯时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通讯电缆,是需要单独订货的吗?需要转换器之类的吗?

网友B:
PROFIBUS-DP呢
电脑上加一个5611卡,当然5611卡也可以用于MPI通信。
你好,我还想问下MPI、DP通讯时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通讯电缆,是需要单独订货的吗?需要转换器之类的吗?

网友A:
如果用普通屏蔽线的话通讯速率设置高了会出错,PROFIBUS有专用的电缆,型号6SV1830-1EH10
需要单独订购,不过可以按米为单位买的。另外还需要订购专用插头6ES7972-0BA41-0XA0
通讯的选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