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这里如何把D10\D20中的数据精确到1.68?

楼主(2010-10-13):
这里如何把D10\D20中的数据精确到1.68?

网友A:
先乘100,再除100,就好了

网友B:
先转浮点,再运算

网友C:
先转浮点,再运算即可.

网友D:
献放大一百倍运算,最后结果浮点运算除以100

楼主:
监控出来的可以是小数吗?如果在人机或用组态软件显示小数怎样?

网友E:
放大100或1000倍,或直接用浮点运算!人机显示更简单,可以设小数位数

网友F:
D10乘以1000再除于D20,得到1680.如不是必须,没必要用浮点数,要占用较多得程序步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