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3):
这种图怎么翻译成电路啊?
急啊~!
哪位大侠指点一,二,三~~!

楼主:
帮我看一下这个西门子逻辑框图中的B15和B16是个什么 元件?

网友A:
应该是计时器吧.

楼主:
计时器在LOGO里也有好几种的。。。用的是那一个啊~~?
这图怎么能看出来??
我从西门子下载下来的LOGO软件,怎么联不LOGO控制器呢~!
如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计时器吧.

B15和B16我也认为是类似计时器的元件 。
但是这个两相同的计时器连线不一样。
LOGO里的计时器有好几个。
是用哪一种呢?

jxh668

网友B:
与、非、或

jxh668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帮我看一下这个西门子逻辑框图中的B15和B16是个什么 元件?

应该是 通/断开延时

网友C:
下载到电脑上,用LOGO!编程软件转换成梯形图,这样容易看得懂。

网友D:
软件连不上,是因为你现在用的LOGO!版本较高,可能是OBA6的,软件需要升级
三菱

网友E:
把电路图发到我邮箱,我把它的梯形图画出来再发给你

楼主:
哥們啊,我本沒 有原程序 的。
這個只是一個PDf文件 國外給的。。。。
要按此邏輯關係來做LOGO程序~!~~~!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