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变器 用3个点位器 实现同步 怎么样接线啊 最好有图纸

楼主(2010-10-13):
两台变器 用3个点位器 实现同步 怎么样接线啊 最好有图纸 谢谢!

网友A:
不知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,一般变频器有一组多功能输出端子。将这个端子设置成模拟0-10V输出,电位器所调的频率即对应0-10V的电压,然后另一台变频器就用这个电压来控制就能达到同步的目的了

楼主:
用台达的啊!`!可以画个图吗? 呵呵 刚开始搞这个 不怎么懂啊、!~!

网友B:
那如果要存在一定的比例呢 应该怎么控制呢

网友C:
用一个电位器接三台变频就可以了,接线很简单的,需要比例控制的话,调整各个变频器的最高操作频率参数就可以了

网友D:
一个为主,剩下的两个电位器串在两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做微调

网友E:
在我的帖子上面别人教我的 供楼主参考

网友F:
首先用变频器做开环控制是没有绝对的同步。
做同步的前提是机械的滚筒基本同步,至少是不能差很多。
用一个电位器同时给两个变频器。
采用同品牌同系列的变频器。
同步有差异时,调整模拟量电压与输出频率曲线斜率一致,一般是低高两点同步即可满足要求。
需要同步比例能微调时,可以用两个电位器,一个给主变频器,一个从主取值给从变频器。

网友G:
需要多高精度呀

网友H:
只能作到基本同速,同步作不到
台湾永宏plc

网友I:
呵呵 我也正在搞这个 看了下资料 简单的很的 用通讯做的话 就跟简单了 ,我做的是成型线上的 要求不是很同步 差不多就行
销售永宏plc,威纶,奥堤司人机,变频伺服电机,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,飞剪,制袋,印花机,注塑伺服节能改造。技术交流QQ1075151737

网友J:
建议用爱德利变频器,它有两个模拟电压输入端,能够做到一个电位器一台变频器,可以任意调整转速,用第三个电位器在两台变频器原有的频率增加或减少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