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4):
有没高手指点下,如何能利用时间中断来产生一个固定的时间脉冲?是在中断程序外可以利用的脉冲。。。因为西门子本身自带的脉冲只有1分钟,1秒钟和周期脉冲,没有可设的。。利用定时器来做,虽然可以,但是也会受到程序周期的影响并不算非常准确,如果利用时间中断如何能现一个可以调的周期脉冲?

楼主:
没人答我。。。我搞了另外种实现的办法,给大家参考下,就是将需要这个脉冲作为触发条件的程序放到中断程序里面去,就可以利用调节中断时间来实现脉冲时间间隔的调节

网友A:
引用楼主guanying14于2010-10-14 09:55发表的 西门子200如何利用中断产生一个固定的时间脉冲 :
有没高手指点下,如何能利用时间中断来产生一个固定的时间脉冲?是在中断程序外可以利用的脉冲。。。因为西门子本身自带的脉冲只有1分钟,1秒钟和周期脉冲,没有可设的。。利用定时器来做,虽然可以,但是也会受到程序周期的影响并不算非常准确,如果利用时间中断如何能现一个可以调的周期脉冲?

这个是完全可以的。

Email:   hfzwz@qq.com

网友A:
利用特殊存储字节SMB34和SMB35组成定时中断脉冲程序,不过可调范围是:5-255ms

Email:   hfzwz@qq.com